[技术讨论]
单片机的低功耗和主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9-08):
其实我也对低功耗的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电压一般在1.8-5.5V,然后在待机模式下多少5-20uA的才是低功耗吧。
然后之前8位的MCU大多是20-40HZ的样子,然后听说32位的一般在85-125甚至以上的,期待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