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的8M无源晶振应该选取多大负载电容?

楼主(2021-09-07):
匹配电阻是22pF  反馈电阻1M

网友A:
20PF的 你试试看

网友B:
晶振通常会给你一个电容值

楼主:
不过,偏差一点,基本上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物体接近触发拍照的功能

网友D:
这个有计算的公式吗

网友E:
不会算这个时钟

网友F:
用的15p的应该可以把

网友G:
手册上有推荐数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