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PD0,PD1禁止重映射问题

楼主(2021-09-07):
stm32C8 (48管脚)PD0,PD1已经禁止了重映射,为什么还是用不了,一直检测到为低电平,而其他的管脚输出正常

网友A: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打开GPIOA,GPIOB,GPIOD的时钟,AD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DISABLE);
           AFIO->MAPR=( AFIO->MAPR&~((u32)0x1<<15));//禁用PD01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DBGMCU->CR&=~((u32)1<<5);
        AFIO->MAPR=( AFIO->MAPR&~((u32)0x7<<24))|(2<<24);

}

网友B:
The pins number 2 and 3 in the VFQFPN36 package, and 5 and 6 in the LQFP48 and LQFP64 packages are configured as
OSC_IN/OSC_OUT after reset, however the functionality of PD0 and PD1 can be remapped by software on these pins. For the LQFP100 package, PD0 and PD1 are available by default,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remapping. For more details, refer to the Alternate function I/O and debug configuration section in the STM32F10xxx reference manual.
The use of PD0 and PD1 in output mode is limited as they can only be used at 50 MHz in output mode.

网友C:
用寄存器配置试试

网友D:
PD0和PD1重映射后可以当中普通的IO管脚使用?

网友E:
没看英文说明吗?只能作为输出使用

网友F:
不能作为输入使用

网友G:
可以作为输入使用,验证过了

网友H:
它的第二功能是什么

网友I:
为什么会禁止重映射呢

网友J:
如何做禁止呢

网友K:
这个引脚一共有几个功能啊

网友L:
换两个引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