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物体接近触发拍照的功能

楼主(2021-09-07):
想通过OV5640采集到的RGB565图像数据,做一个简单的物体接近触发拍照的功能

网友A:
暂时还没什么思路,请高人指教,如果有例子程序更好,谢谢!(不需要识别人体,只要发现有物体接近就行)

楼主:
OV5640是500万像素的摄像头,数据量不小,楼主可要想好了。

网友B:
参考OPENMV3资料看看;

网友C:
发现物体接近?那你还不如弄个距离传感器呢

网友D:
如果不需要图像处理,建议使用热释电或超声波传感器做测距。

网友E:
移动侦测,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F:
楼主是想问怎么写代码吗

网友G:
是不是需要触发什么的啊

网友H:
如何定义这个触发源呢

网友I:
没有用过这个摄像的功能啊

网友J:
如何界定这个接近的限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