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否用F103的芯片,做100KHZ脉冲输出?

楼主(2021-09-07):
可否用F103的芯片,做100KHZ脉冲输出?宽度可以调节10us-1s范围,脉冲数也可以设定?

网友A:
可以,晶振要用好点的。

网友B:
肯定可以,看你要求精度了。

网友C:
脉冲数,要通过程序自己处理;
精度够不够,你要算下;

网友D:
简单,用定时器来做就行了。

网友E:
完全可以的,用32的pwm

网友F:
STM32的PWM可以输出50MHZ的;使用PA8 MCO 也可以直接配置。

楼主:
还有办法吗?

网友G:
如果你的需求很多路,那就是用FPGA吧!更简单!分频就可以了1

网友H:
使用定时器的PWM模式,你这个要求可以参见正点原子与野火的例程,直接拿来用就好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的哈

网友J:
好像不能连贯的设置吧

网友K:
有些数值可以做  有些不可以  只能是接近

网友L:
可以直接试试看

网友M: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