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T电平的意义

楼主(2021-09-07):
stm32中FT电平电平是什么意思,哪里有FT电平介绍资料

网友A:
浮空的意思

网友B:
这样接的主要问题是有漏电流 如果是同时关闭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即可以承受5V的IO。

楼主:
5V的容忍能力。。。其他资料:
非5V容忍管脚:
PA0~PA7
PB0, PB1, PB5
PC0~PC5,  PC13~PC15

剩下的I/O脚都是5V容忍管脚。

网友D:
5V容忍电压的IO口。楼主应该仔细阅读ST官方手册

网友E:
就是一种输入输出状态,不要太在意

网友F:
这个应该是five tolerence的意思

网友C:
7楼赞,FT就是5V容忍

网友G:
老哥,你好,我一直有个疑问:STM32单片机的每个管脚都有一对保护二极管,其中一个二极管是钳位到VDD的(假设VDD是3.3V),那么5V电压接到IO口后,也会被钳位到3.7V左右,跟FT有啥关系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老哥,你好,我一直有个疑问:STM32单片机的每个管脚都有一对保护二极管,其中一个二极管是钳位到VDD的( ...

我给你解答吧,事实上确实每个引脚都可以接5V电平,都不会导致烧片,但是你为什么要接5V,因为你要用单片机去控制5v的外围电路,如果你的引脚不是FT,那么你接上5V的外围电路也不会烧片,但是你要实现的功能却无法实现。而FT的引脚就让你实现了引脚控制外围电路无需你去用其他元件分压便可直接控制5V外部电路。这样说明白不

网友I:
密版主解释的很详细。
虽然能耐5V,但是心里上一直过不去。
所以,不是万不得已,从来都是做电平匹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给你解答吧,事实上确实每个引脚都可以接5V电平,都不会导致烧片,但是你为什么要接5V,因为你要用单片 ...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控制外围电路,一定是单片机的IO设置了输出模式吧?但是无论单片机的IO口设置成何种模式,钳位二极管(钳位到VDD,假设是3.3V)是一直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单片机的IO口处的电压(无论IO口配置成何种模式)最大是3.9V(VDD+钳位二极管正向压降),所以也是不能控制5V外围电路的,我是这么理解的,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控制外围电路,一定是单片机的IO设置了输出模式吧?但是无论单片机的IO口设置成何种 ...

只要在于输入模式,如果是5V的电平。没有FT的话,单片机不能有效识别,我做过这个,之前将5V外部中断接到不带FT的口,是触发不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只要在于输入模式,如果是5V的电平。没有FT的话,单片机不能有效识别,我做过这个,之前将5V外部中断接到 ...

嗯,感谢赐教。

网友J:
可以兼容5v的电压啊

网友K:
很有用的 这种引脚

网友L:
可以和其他芯片的 引脚进行无缝连接

网友M:
可以免除使用电平转换的芯片了

网友N:
很有用啊 这种引脚  不用外加芯片就能兼容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