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误差过大

楼主(2021-09-07):
我在用stmF149进行AD采样时发现误差过大,我使用的是外部2500mV参考电平(可以确定这个电压是准的)。转换结果如下:
输入电压(mv)
AD值:
通过AD结果计算的电压(AD*2500/4095)
2080.586081
1844.322344
1599.5116
1312.576313
1109.89011
808.3028083
537.8510379
185.5921856
可以发现比实际输入值大了5%,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了!我两块电路板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感觉是参考电平出问题了吧。。

网友B:
不知和你程序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C:
可以肯定不是电压基准的问题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你认为基准对,如果是用普通万用表测的可未必靠谱。

网友E:
还是老实点检查自己的程序和电路吧。

网友F:
VREF电压应该是3.3V/2=1.65V,而非2.5V

网友G:
不妨将转换速率降低试试。。。

网友H:
分辨率较高的内置ADC上电后一般都需要进行初始化和校准的。。

网友I:
先输入一固定电平,如果每次结果相差不大一般就可以了,绝对精度可以校准的。。

网友H:
考虑把单片机的数字地与采样信号的模拟地分开。。

网友J:
赞同。
用过449,它的内部ADC的精度、稳定性确实一般。

网友K:
5%确实有点大,电压本身稳定吗?

网友L: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是基准电压的原因,最好事先用万用表测下电压是多大,然后在程序中改一下

网友F:
参考电压不稳定吗?楼主看看。

网友G:
这个一般通过滤波算法解决。。

网友M:
这个要看下输入的信号的电阻匹配的

网友N:
这个还取决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的。
使用数字滤波算法。

网友O:
万用表不准吧。

网友P:
绝对精度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Q:
是不是基准电压的问题

网友R(2023-03-05):
如果在芯片的其他引脚输入了不匹配的电压信号,可能导致adc的参考基准受到影响,最终导致adc值出错

网友S(2024-06-2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T: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U: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V: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W: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X: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Y: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Z: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AA: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B: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