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点击STOP后,程序还在运行

楼主(2021-09-07):
板子DEBUG调试的时候,点击STOP后,程序还在运行(程序指示灯一直在闪)

楼主:
我的板子在进入debug调试模式时,打了断点后keil的程序是停止了,但是板子的指示灯还是在闪,点击stop也是一样,就是keil会停,程序还在跑,数据做不到静态观察。。。

网友A:
估计你是加了看门狗,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B:
应该是复位了。

网友C:
是在仿真状态下吗

网友D:
使用的什么调试软件呀

网友E:
还连接着仿真器呢吗

网友F:
如何进入debug模式啊

网友G:
复位的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