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串口连接电平

楼主(2021-09-07):
我设计一块线路板,里面有2个cpu, 一个是430f169,供电电源3.3V, 还有一个是51系列,供电电源5V,两个CPU之间用串口通信,由于电平不一致,所以我在mcu的RXD上接有电阻分压,但mcu的TXD我觉得是输出到51系列的RXD,所以我就将它们直连,51系列的CPU不能设置IO的输入输出方向和功能,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产生问题?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时间长会不会坏掉?

网友B:
我见过这种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做I2C通信的。

网友C:
建议都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有一种典型的电路是使用MOS管进行电平转换比较稳定。

网友D:
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使用电阻分压或者使用mos管来做,要么用电平转换芯片都可以。

网友E:
1,用电阻分压的!
2,可以考虑用7404

网友B:
高到低,分压完全没问题,不要太高也别太小,阻抗合适就行,
低到高串个1k的电阻更安全

网友E:
接51机,完全没必要作电平转换。

网友F:
51的高输出电流太弱了,过压可以被430的保护管吸收。

网友G:
这样接的主要问题是有漏电流 如果是同时关闭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H:
串口有固定电平的 别搞错了。。

网友I:
直接串个1K的电阻就好了吧

网友J:
51的输出电流很小的,直接会被钳位在3.3V。

网友K:
是的,另外电平的识别也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可以去查查3.3和5v各自的门限电压。

网友L:
加2个光耦也可以电平匹配,可以试试

网友M:
要想稳定运行的话需要考虑这连个单片机之间的电平匹配的。

网友G:
建议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H:
一般是多大的

网友N:
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O:
串口应该是可以直连的吧  有电平的范围啊

网友P:
还是转换一下电平比较安全

网友Q:
最好还是转换一下电平

网友R:
如果不转换  短时间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S:
电平不兼容  对芯片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