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内部RC

楼主:
79F165用内部RC 115200bp 不能通信,用晶体可以

楼主(2021-09-07):
写入的时候选了内部RC,波特率加倍。TH1=247,TL1=247.

网友A:
初始化,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B:
速率高了?

网友C:
很大可能是内部振荡器频率偏移造成的

网友D:
这个芯片的内部 RC 振荡器频率还是蛮准的.

网友E:
内部时钟还是老实用19200bps吧,再高就不太靠谱了

网友F:
内部时钟,如果9600可以,115200肯定也可以,频率误差的百分比和波特率没有关系。
肯定可以的,我都用过的。
检查一下其它原因。

楼主:
确实降到9600也不可以,芯片是10版的,除了按波特率公式计算,写入时选内部RC,同选外晶振相比,还哪里要改?

网友G:
可以让串口连续发 0x55, 用示波器采集下波形, 分析脉冲宽度来算出实际频率

网友H:
如果可能的话, 也许碰巧换的 TH1 值, 能得到满足要求的波特率

网友I:
帖出初始化代码,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J:
降低波特率到4800一般都是可以的,波特率越高,误差越大,可以参考下表

网友K:
说明内部RC精度太低

网友L:
内部RC的精度和稳定性是不能和外部比的

网友M:
根据波特率的计算公式算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使用内部RC,波特率能做到115200bps的,我目前只能在88F2051上实现,88F516就只能57600bps

网友N:
这是一个误导人的表格

网友O(2021-10-07):
说明内部频率偏差太大,波特率不正确。

网友P:
RC的误差对任何波特率都是公平的,主要是计算波特率时产生的小数误差,所以很多型号还有细调的寄存器。

网友N:
内部RC 1%精度,做UART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