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3内部Flash做虚拟U盘

楼主(2021-09-08):
直接使用官方例程,有如下注意点:
1、USB的时钟是48MHz,需要根据自己的系统主频来分频。否则时钟频率不对,USB会枚举失败,电脑提示设备描述符获取失败。
在如下文件和位置设置宏定义来选择系统主频。

然后根据自己的主频来设置分频:

/*!
    \brief      configure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USB pull-up pin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enable the power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 configure USB model clock from PLL clock */
    rcu_usb_clock_config(RCU_CKUSB_CKPLL_DIV2);  //主频96M,二分频就是48M

    /* enable USB APB1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BD);
}

如上,主频是96M,二分频就是48M。
如果主频是72M,就是1.5分频。

/* use HXTAL (XD series CK_HXTAL = 8M, CL series CK_HXTAL = 25M) */
//#define __SYSTEM_CLOCK_HXTAL                    (uint32_t)(__HXTAL)
//#define __SYSTEM_CLOCK_24M_PLL_HXTAL            (uint32_t)(24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36M_PLL_HXTAL            (uint32_t)(3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48M_PLL_HXTAL            (uint32_t)(48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56M_PLL_HXTAL            (uint32_t)(5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96M_PLL_HXTAL            (uint32_t)(96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           (uint32_t)(108000000)

    /* enable USB pull-up pin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_PULLUP);

    /* enable the power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 configure USB model clock from PLL clock */
    rcu_usb_clock_config(RCU_CKUSB_CKPLL_DIV1_5);

    /* enable USB APB1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BD);

楼主:
2、需要根据自己的芯片型号更改Flash页面大小,比如GD32F103C8T6的页面大小为1K,GD32F103VCT6的页面大小为2K

#define PAGE_SIZE                     ((uint32_t)(1024))
#define NAND_FLASH_BASE_ADDRESS       ((uint32_t)(0x08000000 + 0x04000))
#define NAND_FLASH_END_ADDRESS        ((uint32_t)(0x08000000 + 0x10000))
修改了页面大小,同时还需要修改写扇区函数

比如页面大小为1K,那么写函数修改为:

/*!
    \brief      write data to multiple blocks of flash
    \param[in]  pBuf: pointer to user buffer
    \param[in]  write_addr: address to be write
    \param[in]  block_size: block size
    \param[in]  block_num: number of block
    \param[out] none
    \retval     status
*/
uint32_t flash_write_multi_blocks (uint8_t *pBuf,
                           uint32_t write_addr,
                           uint16_t block_size,
                           uint32_t block_num)
{
    uint32_t i, page;
    uint32_t start_page = (write_addr / PAGE_SIZE) * PAGE_SIZE + NAND_FLASH_BASE_ADDRESS;
    uint32_t *ptrs = (uint32_t *)pBuf;

    page = block_num;

    for(; page > 0; page--){
        fmc_page_erase(start_page);

        i = 0;

        do{
            fmc_word_program(start_page, *ptrs++);
            start_page += 4;
        }while(++i < 256);
    }

    return 0;
}

楼主:
实验结果:
和普通的U盘效果一样,可以读写、格式化。

网友A:
程序能贴一下吗

网友B:
这个DEMO,官方就有,了解FAT16后,就可以直接通过单片机把电脑复制过来的数据读取到自己设定的数组文件里面,官方的DEMO仅仅模拟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