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的flash读保护和写保护

楼主(2021-09-08):
介绍
  在实际发布的产品中,在GD32芯片的内部FLASH存储了控制程序,如果不作任何保护措施的话,可以使用下载器直接把内部FLASH的内容读取回来,得到bin或hex文件格式的代码拷贝,别有用心的厂商会利用该方法山寨产品。为此,GD32芯片提供了多种方式保护内部FLASH的程序不被非法读取,但在默认情况”下该保护功能是不开启的,若要开启该功能,需要改写内部FLASH选项字节(Option Bytes)中的配置。
  GD32的选项字节地址和功能都跟STM32一样:
  其中前面带“n”的是不带“n”的取反,即nUSER的值等于(~USER)、nRDP的值等于(~RDP),GD32利用反码来确保选项字节内容的正确性。
  每次系统复位后,闪存的可选字节块被重加载到FMC_OBSTAT和FMC_WP寄存器,可选字节生效。可选字节的补字节具体为可选字节取反。当可选字节被重装载时,如果可选字节的补字节和可选字节不匹配,FMC_OBSTAT寄存器的OBERR位将被置1,可选字节被强制设置为0xFF。若可选字节和其补字节同为0xFF,则OBERR位不置位。可选字节详情见下表。

楼主:
选项字节操作函数
选项字节锁定和解锁
和flash一样,对选项字节进行擦除和编程都需要先解锁。

ob_unlock();

ob_lock();

选项字节擦除函数
        /* erase all the option Bytes */
        fmc_state = ob_erase();

选项字节编程函数
  FMC提供了一个32位整字/16位半字编程功能,可用来修改可选字节块内容。可选字节块共有8对可选字节。每对可选字节的高字节是低字节的补。当低字节被修改时,FMC自动生成该选项字节的高字节。
  需要注意的是,执行整字/半字编程操作需要检查目的地址是否已经被擦除。 如果该地址没有被擦除, 对该地址写一个非0x0值, FMC_STAT0寄存器的PGERR位将被置1,对该地址的编程操作无效(当写内容为0x0时,即使目的地址没有被
正常擦除,也可以正确编程)。
  当可选字节被改变时,需要系统复位使之生效。

楼主:
使能读保护
  FMC提供了一个安全保护功能来阻止非法读取闪存。 此功能可以很好地保护软件和固件免受非法的用户操作。
  未保护状态:当将SPC字节和它的补字节被设置为0x5AA5,系统复位以后,闪存将处于非安全保护状态。主存储块和可选字节块可以被所有操作模式访问。
  已保护状态:当设置SPC字节和它的补字节值为任何除0x5AA5外的值,系统复位以后,安全保护状态生效。需要注意的是, 若该修改过程中,MCU的调试模块依然和外部JTAG/SWD设备相连,需要用上电复位代替系统复位以使得修改后的保护状态生效。在安全保护状态下,主存储闪存块仅能被用户代码访问且前4KB的闪存自动处于页擦除/编程保护状态下。 在调试模式下,或从SRAM中启动时,以及从boot loader区启动时,这些模式下对主存储块的操作都被禁止。如果在这些模式下读主存储块,将产生总线错误。如果在这些模式下,对主存储块进行编程或擦除操作, FMC_STAT寄存器的WPERR位将被置1。 但这些模式下都可以对可选字节块进行操作,从而可以通过该方式失能安全保护功能。如果将SPC字节和它的补字节设置为0x5AA5,安全保护功能将失效,并自动触发一次整片擦除操作。

/*!
    \brief      configure security protection
    \param[in]  ob_spc: specify security protection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arg        FMC_NSPC: no security protection
      \arg        FMC_USPC: under security protection
    \param[out] none
    \retval     state of FMC, refer to fmc_state_enum
*/
fmc_state_enum ob_security_protection_config(uint8_t ob_spc)

要使能读保护,执行

ob_security_protection_config(FMC_USPC);

要取消读保护,执行

ob_security_protection_config(FMC_NS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