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定时器输入捕获例程

楼主(2021-09-08):
官方的例程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configure PA6 (TIMER2 CH0)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
    \brief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1, 1);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ER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 TIMER2 configuration: input capture mode -------------------
    the external signal is connected to TIMER2 CH0 pin (PA6)
    the rising edge is used as active edge
    the TIMER2 CH0CV is used to compute the frequency value
    ------------------------------------------------------------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7;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5535;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 TIMER2  configuration */
    /* TIMER2 CH0 in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触发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0;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icinitpara);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CH0);
    /* channel 0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TIMER_INT_CH0);

    /* TIMER2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
    nvic_configuration();
    timer_configuration();

    while (1);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ER2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TIMER_INT_CH0)){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CH0);

        if(0 == ccnumber){
            /* read channel 0 capture value */
            readvalue1 = timer_channel_capture_value_register_read(TIMER2,TIMER_CH_0);
            ccnumber = 1;
        }else if(1 == ccnumber){
            /* read channel 0 capture value */
            readvalue2 = timer_channel_capture_value_register_read(TIMER2,TIMER_CH_0);

            if(readvalue2 > readvalue1){
                count = (readvalue2 - readvalue1);
            }else{
                count = ((0xFFFF - readvalue1) + readvalue2);
            }

            fre = (float)1000000 / count;
            printf("the value1 is %d,the value2 is %d\n",readvalue1,readvalue2);
            printf("the count is %d\n",count);
            printf("the frequence is %f\n",fre);
            ccnumber = 0;
        }
    }
}

楼主:
自己修改使用的
void ACSig_In_Capture_Init(void)  //TIM2_CH0    AC_SIG-PB4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重映射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2_PARTIAL_REMAP, ENABLE);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1, 1);

    /* TIMER2 configuration: input capture mode -------------------
    the external signal is connected to TIMER2 CH0 pin (PB4)
    the rising edge is used as active edge
    the TIMER2 CH0CV is used to compute the frequency value
    ------------------------------------------------------------ */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215;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5535;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 TIMER2  configuration */
    /* TIMER2 CH0 in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下降沿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4;                          //使能滤波功能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icinitpara);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clear channel 0 interrupt bi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CH0);
    /* channel 0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TIMER_INT_CH0);

    /* TIMER2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楼主:
可以看到上面的例程使能了滤波功能,下面对滤波功能做一下介绍,并说明为什么要用。

 输入捕获1滤波器CH0CAPFLT[3:0], 这个用来设置输入采样频率和数字滤波器长度。 其中,fPCLK是定时器的输入频率(TIMxCLK) ,一般为 108Mhz,而 fDTS则是根据 TIMERx_CTL0 的 CKDIV[1:0]的设置来确定的,如果 CKD[1:0]设置为 00,那么fDTS=fTIMER_CK=fPCLK。

  N 值就是滤波长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 CH0CAPFLT[3:0]=0011,并设置 IC1 映射到通道 1 上,且为上升沿触发,那么在捕获到上升沿的时候,再以fPCLK的频率,连续采样到 8 次通道 1 的电平,如果都是高电平,则说明确实是一个有效的触发,就会触发输入捕获中断(如果开启了的话) 。这样可以滤除那些高电平脉宽低于 8 个采样周期的脉冲信号,从而达到滤波的效果。

 此处我是用来采集下降沿信号,但是信号下降的比较慢。当我把滤波关掉,情况如下图,蓝色是采集信号,黄色是测试信号,进一次触发中断就翻转一次黄色信号的电平。可以看到因为蓝色信号下降太慢,在临界处触发了多次中断。

当我把滤波打开后,定时器就会采集多次才会触发,这样就可以解决信号边沿慢的问题了。

网友A:
还可以这样啊,学习学习

网友B(2024-07-31):
根据捕获的两个值计算周期时间和频率,并通过串口输出结果。

网友C(2025-08-01):
官方例程有个问题10.17hz以上会多次溢出,出现错误的频率,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