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内核移植之内核配置选项

楼主(2021-09-08):
   Linux内核配置选项多达上千个,一个个地进行选择既耗费时间,对开发人员的要求也比较高(需要了解每个配置选项的作用)。一般的做法是在某个默认配置文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比如我们可以先加载配置文件arch/arm/configs/s3c2410_defconfig,再增加、去除某些配置选项。

         下面分3部分介绍内核配置选项,先从整体介绍主菜单的类别,然后分别介绍和移植系统关系比较密切的“System Type”、“Device Drivers”菜单。

1.配置界面主菜单的类别
        表16.4讲解了主菜单的类别,以后读者配置内核时,可以根据自己所要设置的功能进入某个菜单,然后根据其中各个配置选项的帮助信息进行配置。

表16.4配置界面主菜单的类别/功能

楼主:
2.“System Type”菜单:系统类型
        对于arm平台(在顶层Makefile中修改“ARCH?=arm”),执行“make menuconfig”后在配置界面可以看到“System Type”字样,进入它得到另一个界面,如图16.5所示。

        第一行“ARM system type”用来选择体系结构,进入它之后选中“Samsung S3C2410,S3C2412,S3C2413,S3C2440,S3C2442,S3C2443”,查看帮助信息可以知道它对应CONFIG ARCHS3C2410配置项。

        下面几行用来设置S3C2410(包括S3C2412等)系统的特性,比如选中“S3C2410UART to use for low-level messages”后按回车键,可以输入数字,表示使用哪个串口来输入内核打印信息;选中“S3C2410DMA support”表示支持DAM功能。

        再往下的“S3C2410Machines…>”、“S3C2440Machines-…>”表示这又是一个菜单,它们用来选择开发板类型。比如进入“S3C2410Machines”菜单后,可以看到如下内容:

{*]SMDK2410/A9M2410

[]IPAQ H1940

[]Acer N30

[]simtec Electronics BAST(EB2410ITX)

T1 Nexvision OTOM Board

[]AML M5900 Series

[]Thorcom VR1000
  • QT2410
            它们表示目前内核中支持S3C2410的8种开发板。选中某个开发板后,它相应的文件就

    会被编译进内核中。比如对于开发板“SMDK2410/A9M2410”,它的配置项为CONFIG ARCH SMDK2410(可以查看帮助信息知道这点),在arcl/arm/mach-s3c2410/Makefile中可以看到如下一行,表示如果选择支持该开发板,则arch/arm/mach-s3c2410/mach-smdk2410.c文件被编进内核中。

    0bj-¥(CONPTGARCH_SMDK2410) += mach-smdk2410.0
            在移植内核时,可以选中某个配置相似的开发板,然后在上面进行修改。

            后面的内容一看名字就可以了解它们的功能,不再介绍。

  • 使用特权

楼主:
    3.“Device Drivers”菜单:设备驱动程序
            执行“make menuconfig”后在配置界面可以看到“Device Drivers”字样,进入它则进入如图16.6所示界面。

            图16.6中的各个子菜单与内核源码 drivers/目录下各个子目录一一对应,如表16.5所示。在配置过程中可以参考这个表格找到对应的配置选项;在添加新驱动时,也可以参考它来决定代码放在哪个目录下。

    表l6.5设备驱动程序配置子菜单分类/功能

网友A:
    这个系统有什么特性呢

网友B:
    选项真的好多啊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选项都要用到是吗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界面啊

网友E:
    有专门的配置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