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内核移植之内核启动过程

楼主(2021-09-08):
与移植U-Boot的过程相似,在移植Linux之前,先了解它的启动过程。Linux的启动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架构/开发板相关的引导过程、后续的通用启动过程。如图16.7所示是ARM架构处理器上Linux内核vmlinux的启动过程。之所以强调是vmlinux,是因为其他格式的内核在进行与vmlinux相同的流程之前会有一些独特的操作。比如对于压缩格式的内核zlmage,它首先进行自解压得到vmlinux,然后执行vmlinux开始“正常的”启动流程。

        引导阶段通常使用汇编语言编写,它首先检查内核是否支持当前架构的处理器,然后检查是否支持当前开发板。通过检查后,就为调用下一阶段的start kernel函数作准备了。这主要分如下两个步骤。

(1)连接内核时使用的虚拟地址,所以要设置页表、使能MMU。

(2)调用C函数start_kernel之前的常规工作,包括复制数据段、清除BSS段、调用start_kernel函数。

        第二阶段的关键代码主要使用C语言编写。它进行内核初始化的全部工作,最后调用rest init 函数启动init 过程,创建系统第一个进程:init进程。在第二阶段,仍有部分架构/开发板相关的代码,比如图16.7中的setup_arch函数用于进行架构/开发板相关的设置(比如重新设置页表、设置系统时钟、初始化串口等)。

网友A:
都有几种启动方式啊

网友B:
启动过程并不复杂啊

网友C:
必须要严格按照这个流程吗

网友D:
请问MMU是什么啊

网友E:
如何确定虚拟地址呢

网友F:
3版本以上的Linux内核变化很大

网友G:
ST的MPU跑Linux系统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