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微MM32F003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哪位成功用过?

楼主(2021-09-08):
如题,用官方例程读取温度,用热风吹芯片,读数几乎不变,这是为什么?有bug?
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只存在于宣传中么???

网友A:
测量温度有什么用  ?

网友B:
不是芯片bug,就是你的代码bug!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吧,一般内部测温本质上是ADC

网友D:
可能内部温度变化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