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例程如何一选择的芯片对应

楼主:
从官网下载的例程和pack
刚发现,什么芯片都没选,
然后,编译都过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
例程和片子该如何对应呢?

网友A(2021-09-08):
例程里面的工程是有默认配置啊

网友B:
选你用的片子先试试

网友C:
额,选你用的片子试试,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怎么了,没有默认的片子

网友D:
选你用的片子先试试,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