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串口如何判断发送的“-1” “-2”

楼主(2021-09-08):
我在用stm32控制led灯的亮灭 用1表示led灯亮-1表示led灯的灭 2代表led2的亮-2表示led2的灭 怎么实现 有没有详细的代码过程 求解 谢谢

网友A:
一个字节,由8位bit组成,由每位bit的高低决定LED的状态;
然后你懂的

网友B:
负数为正数的补码,你串口如果发-1,相对应的补码就是二进制1001,设备收到这个判定为-1

网友C:
可以设置一个符号位,
也可以换个判断方法,比如换成11 01    12  02

网友D:
很简单的代码啊

网友E:
置位成负数不好算

网友F:
直接使用位操作就行啊

网友G:
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H:
一定要使用bit吗

网友I:
当字符串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