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 16进制转换10进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1-09-08):
16进制转换10进制有什么好方法
我把一些变量放在数组里了
用printf打印出去的话,就会正常输出出去
但是用HAL_UART_Transmit(&huart2,buf,5,10);这种就会变成16进制出去了

网友A:
私信我,使用fprintf实现多串口通讯并且数据是以字符串形式发送。

网友B:
先用sprintf(buf,“%d”,a);将要输出的数据转到打印缓冲区再输出;

网友C:
printf可以,可是要是同时使用多个串口呢

网友D:
网上好像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E:
没有特别简单的办法

网友F:
博客上有付费的代码

网友G:
可以同时使用多个串口的吗

网友H:
没有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