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请教大家,硬件I2C中哪个配置函数是配置为I2C从机模式的

楼主(2021-09-08):
(无正文)

楼主:
#if I2C1_EN
    /* 使能GPIO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I2C1_GPIO_RCC, ENABLE);
    /* 使能I2C1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配置GPIO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 SC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I2C1_SCL_PIN;
    GPIO_Init(I2C1_SC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I2C1_SDA_PIN;
    GPIO_Init(I2C1_SD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复用功能 */
    GPIO_PinAFConfig(I2C1_SCL_PORT, I2C1_SCL_SOURCE, I2C1_SCL_AF);
    GPIO_PinAFConfig(I2C1_SDA_PORT, I2C1_SDA_SOURCE, I2C1_SDA_AF);

    /* 配置I2C1总线 */
    I2C_StructInit(&I2C_InitStructure);
    I2C_InitStructure.I2C_BitRate = I2C1_SPEED;              /* I2C总线速度(最大400KHz)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Device;         /* I2C总线模式 */
    I2C_InitStructure.I2C_FmDutyCycle = I2C_FmDutyCycle_2_1; /* I2C总线占空比 */
    I2C_InitStructure.I2C_AddrMode = I2C_AddrMode_7bit;      /* 7位地址模式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 使能应答 */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使能I2C */
    I2C_Cmd(I2C1, ENABLE);
#endif

网友A:
当选定I2C_Mode_I2CDevice后,就是从机模式,此时如果发送start的话会自动变为主机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这样的配置,没毛病,很好,挺管用的。

网友C:
配置很好,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选定I2C_Mode_I2CDevice后,就是从机模式,此时如果发送start的话会自动变为主机 ...

好的,谢谢,我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