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与ST是否能够兼容?

楼主(2021-09-08):
看灵动的例程,
和ST初始化很是类似,
是不是可以兼容呢
硬件和软件上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A:
大同小异吧

网友B:
代码很相似,有些可以试试

网友C:
引脚基本兼容,软件兼容部分。

网友D:
灵动的兼容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E:
看灵动的例程就知道了,
我以为用的是ST

网友F:
只是使用简单的外设可能不会有问题,但是外设多了,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G:
灵动的兼容性真的还可以

网友H:
确实非常的相似,上手不难

网友I:
兼容性还行,一般引脚都能做到兼容,主要是驱动。

网友J:
还可以,风格很相似,但还是要多多测试,以防万一

网友K:
感觉挺好的,就看你们领导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