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STM32F103C8T6上跑μCOSII合适吗,flash只有64K

楼主(2021-09-08):
用原子哥的μCOSIII的例程 修改过一些设置,打算在C8T6上跑,例程中关于103硬件的代码基本很少,大部分是μC的代码。
编译后:
Program Size: Code=48212 RO-data=7008 RW-data=336 ZI-data=12856
但是C8T6的flash只有64K,这样的话μCOSIII应该选择flash更大一些的片子才行。否则程序中随便写点什么估计都要>64K吧。

这个是UCOSII的最简单的一个例程,编译后:
Program Size: Code=18226 RO-data=702 RW-data=128 ZI-data=6312
C8T6上跑ucosII应该还算可以吧。

但是感觉很奇怪,在STM32F767的ucosII的例程中,编译后:
Program Size: Code=14486 RO-data=994 RW-data=104 ZI-data=8376
这个应该是没有完全没问题吧。

问题:上面的几种比较是不是说明C8T6上跑操作系统的应该用ucosII。
ucosIII就有些不合适。或者说应该换一个flash更大点的芯片。

网友A:
说不能跑的估计都是年轻人,当初是8051,64k flash,256byte ram,ucos2照跑不误,内部速度只有1mhz,和arm差了十万八千里

网友B:
可以学习用,做产品起码在f4上跑

网友C:
自己试过了ucosII没有问题,UCOSIII还没有试,有时间也会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不能跑的估计都是年轻人,当初是8051,64k flash,256byte ram,ucos2照跑不误,内部速度只有1mhz,和arm ...

没有XRAM你能跑起来,还256

网友E:
刚好一个项目用stm32F030K6 只有4K ram
跑ucos2 裁剪一下,大概要1.5K RAM
还有2.5K 能跑应用

网友F:
感觉没啥必要,用c8t6的项目估计复杂度不会上升到需要RTOS的程度。前后台模型足够用了。

网友G:
雅特力413CBT7,可完美替代,flash128K

网友H:
可以跑μCOSII

网友I:
flash只有64K也够了。

网友J:
可以考虑rtt -nano版本的。

网友K:
这个ram没有问题。

网友L:
可以选择STM32F103ZET6大flash的芯片。

网友M:
该选择flash更大一些的芯片

网友N:
内部程序编译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O:
跑ucosII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P:
能跑rt-thread程序的。

网友Q:
用rtx吧。
无论时代码大小,任务切换速度,
都比其他的实时操作系统要好

网友R:
感觉可能会有点卡

网友S:
需要外扩芯片吗

网友T:
感觉有点小卡

网友U:
可能会费劲

网友V:
好像有最低要求

网友W:
可以的,不过要看你整体代码大小,如果太大了,还是建议换个flash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