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负电压一般如何读取?

楼主(2021-09-08):
1、有没有能够读负电压的ADC
2、或者使用运放将电压反向,然后ADC读取

上述那种用起来比较好。
由于没用过能采集负电压的ADC,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想了第二中方法。

网友A:
使用外部的ADC

网友:
ADC负参考电压就行。

网友B:
是需要读取波形吗

网友C:
加一个电容吧

网友D:
把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吧。

网友E:
ADC可以读取负电压

网友F:
有,你需要多高的采样速率呢

网友G:
有能够读负电压的ADC

网友H:
电容可以转换为正电压

网友I:
是采样波形吗

网友J:
都说的什么啊?
能不能认真一点,别捣乱。

可以用运放反向的,或者用把采样电平加一个直流偏置。

网友J:
看你要采样的信号类型,综合考虑

网友K:
反向连接可以么

网友L:
有没有反向器啊

网友M:
用模拟电路的知识

网友N: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O:
有没有可以直接读取的那种芯片啊

网友P:
ADC负参考电压就行

网友Q(2021-10-08):
ADC负参考没用过,可以试试效果
一般反向一下,就变成正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