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FM升压型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 QF8303

楼主(2021-09-08):
QF8303是一款PFM升压型三节锂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QF8303输入电压范围2.7V到6.5V,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源,电感电流检测单元,电池电压检测电路,输出过压保护电路,电池电压过低保护单元,控制单元和片外场效应晶体管驱动电路等,非常适合5V输入,为三节锂电池的充电控制应用,具有外部元件少,功能多,电路简单等优点。
当接通输入电源后,QF8303进入充电状态,STAT管脚输出高电平,片外N沟道场效应晶体管导通,电感电流上升,输出电容中的能量转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上升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上限时,片外N沟道场效应晶体管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移到输出电容和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场效应晶体管再次导通,如此循环。电池电压经过芯片内部的电阻分压网络反馈到电压比较器,当BAT管脚电压第一次达到12.6V(典型值)时,经过去抖动延时后, QF8303进入准恒压充电状态,输入电流降低到恒流时的60%,所以充电电流也降低。当电池电压第二次达到12.6V时,经
过去抖动延时后,充电过程结束,片外N沟道MOSFET截止,QF8303进入充电结束状态, STAT管脚输出低电平。在充电结束状态,没有电流从输入端流向电池。当BAT管脚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阈值12.142V(典型值)时,QF8303再次进入充电状态。QF8303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
QF8303为升压型充电控制集成电路,正常情况下,电池电压高于输入电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甚至电池短路,那么片外N沟道场效应晶体管关断时间延长,充电电流变小,对电池起到保护作用。
其他功能包括芯片使能输入端,BAT管脚过压保护等。充电过过程如图所示:

3.1 输入电压范围
QF8303 在输入电压在2.7V 6.5V 的范围内均能正常工作,内部有输入电源低电压检测电路,如果输入电压小于 2.65V(最大值),那么QF8303 被关断。
3.2 芯片使能/关断
CE 管脚电压低于0.7V 时,QF8303 被关断。为了使QF8303 正常工作,在CE 管脚需要施加2.2V 以上的电压。当QF8303 被关断时,芯片内部电路被关断。
不要在 CE 管脚施加0.7V 2.2V 电压,否则将使QF8303 处于不确定状态,并消耗比较大的电流。
3.3 关于准恒压充电模式
QF8303 先以恒流模式对电池充电,当电池(BAT 管脚)电压第一次达到充电终止电压 12.6V(典型值)时,QF8303 进入准恒压模式,此时输入电流降低到恒流时的 60%,所以充电电流变小,此时 QF8303 继续对电池充电,直到电池电压再次达到充电终止电压12.6V 时,经过去干扰延时后,QF8303 才结束充电。此充电过程可以部分补偿电池内阻和电池连接线的电阻等引起的电压损失,类似于通常的恒压充电过程,所以称为准恒压充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