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 RCC_CSR寄存器中PINRSTF标志位问题

楼主(2021-09-08):
F0, RCC, ST, CSR, pi, rc
关于 RCC_CSR寄存器中PINRSTF标志位手册描述:

理解应该是当NRST引脚复位时,该标志才会置位.
实际测试PINRSTF标志位,在发生低功耗复位,独立看门狗复位,窗口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POR/PDR复位时,也会置位,

勘误手册中也没描述,测试STM32F103也有此现象.

大家手头的片子有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A:
NRST脚是个双向信号脚,结合下面框图,即使内部复位也会在NRST脚出现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ST脚是个双向信号脚,结合下面框图,即使内部复位也会在NRST脚出现低电平。

...

嗯,明白了,感谢

网友B:
嗯 要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我感觉主要是我英语不好 看不透彻

网友D:
最小的是间隙是20us?

网友E:
如何检测到这个信号呢

网友F:
它主要用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