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9T关于GPIO的配置

楼主(2021-09-08):
简单的,点灯程序

参考官方GPIO例程有个GPIO配置函数,UINT8 CH559GPIOModeSelt(UINT8 Port,UINT8 Mode,UINT8 PinNum)
/*******************************************************************************
* Function Name  : CH559GPIOModeSelt(UINT8 Port,UINT8 Mode,UINT8 PinNum)
* Description    : 端口0、1、2、3引脚模式设置
* Input          : UINT8 Port端口选择(0、1、2、3)
                   UINT8 Cap驱动方式选择(bPn_OC & Pn_DIR & Pn_PU)
                   0(000):仅输入,无上拉;
                   1(001):仅输入,带上拉;
                   2(01x):推挽输出,高低电平强驱动;
                   3(100):开漏输出,无上拉,支持输入;
                   4(110):开漏输出,无上拉,当转变输出由低到高时,仅驱动2个时钟的高电平
                   5(101):准双向(标准51模式),开漏输出,带上拉
                   6(111):准双向(标准51模式),开漏输出,带上拉,当转变输出由低到高时,仅驱动2个时钟的高电平
                   UINT8 PinNum(引脚选择0-7)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UCCESS成功
                   FAIL失败
*******************************************************************************/

比如的LED灯接口是P17,所以这样写的,CH559GPIOModeSelt(1,2,7);
配置为推挽输出。但是下载程序后,灯都不亮了。

反而不用这句,用P1_DIR = 0xff;        灯闪烁正常,求解

main函数里
sbit LED0_USER = P1^7;
    while(1)
                {
                        LED0_USER=~LED0_USER;
                        mDelaymS(100);
                }

网友A:
这个是M3还是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3还是M4?

8051内核

网友B:
例程中的bug,修改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程中的bug,修改下即可

好的 那你们得更新下官网例程啊,还是刚刚从你们官网下载的呢

网友C(2021-10-15):
考验功底的时刻到了,不能只想着拿 来就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