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最低功耗

楼主(2021-09-08):
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HC32L130在自己画的板子上测试最低功耗时(板子上只焊了最小系统),为什么加上函数“Sysctrl_ClkDeInit(); //时钟失能,恢复为上电默认状态->PCLK=HCLK=SystemClk=RCH4MHz” 之后再进入深度睡眠,实测功耗在25uA左右;不加这个函数,上电复位后直接进入深度睡眠,功耗在0.5uA左右。

网友A:
把BGR关掉,因为使用Sysctrl_ClkDeInit(); 函数时,对PLL时钟操作的时候把BGR打开了。

网友B: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