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你们是如何连接阿里云的?

楼主(2021-09-08):
不要开发板,学习
是实际应用的那种。
一般用哪些模块?设备外壳是铝材质,有没有影响?
DTU可以连接么?

网友A:
肯定是需要网络的。

网友:
mqtt可以实现的。

网友B:
是阿里云服务器吗

网友C: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实际应用的哪种

网友E:
用wifi实现的。

网友F:
推荐BC26的模块。

网友G:
如果用4G就需要无线模块。wifi可以使用esp8266的

网友H:
用处理器和无线通信模块

网友I:
DTU可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