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怎么测的

楼主(2021-09-08):
大神们好,我的系统是锂电池供电系统。
现在要提供带电部分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我用绝缘电阻表怎么测呢。黑表笔接外壳,红表笔接电池正极?还是电池的外包装?
因为测试绝缘电阻的时候电阻表红黑笔有电压有DC500输出的。我的系统才3.7V。所以接上DC500V我的系统会不会烧坏了。

网友A:
一个接外壳,一个接电路中的电源或地都可以的,

网友B:
没有问题是不会坏的,如果有地方击穿,就只有天知道了

网友C:
绝缘电阻测试仪

网友D:
有击穿的可能性。

网友E:
这玩意好办啊。尽量别用高压的,太危险了。
弄个5V电源,USB充电的那种就行,无处不在的。
某宝买个皮安表,带通讯的,也就200块钱不到,串联测量电流,然后计算下,搞定。
如果连计算都懒得计算的,某宝买个宽量程的万用表,电阻能直接测量到10G的那种(内部电压应该是2.5V),测一下就行了。也就500块。(100块的万用表量程不够,是不行的)

网友F:
绝缘电阻需要用绝缘电阻测试仪,看你要求的是多少选择合适挡位测试,一般是500V和1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