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变量出错

楼主(2021-09-08):
TI, IO, go, ni, RS, se
当要查看某个变量或某个函数点击GO TO DEFINITIN OF时,会出现Unknown version of browse information 这个问题。

网友A:
或者你使用的文件是错误的  头文件中找不到..

网友B: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网友C:
先取消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再选上

网友D:
你要编译后生成HEX了,才可以用这一招看原型。

网友E:
这个以前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F:
没有设置吗?会不会是工程文件的问题?

网友G:
重新打开工程则Go to definition of恢复可用

网友H:
是goto这个功能不能使用吗??

网友I:
如果是自带的函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J:
只要能顺利编译通过,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A:
编译没成功?

网友F:
编译之后再试试看

网友K:
程序上有没有报错啥的信息

网友L:
编译一下会报错吗

网友M:
有米有响应的报错信息

网友N:
极少要用goto的语句

网友O:
跳转语句出错了吧

网友P:
能通过编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