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时钟设置的CKCON

楼主(2021-09-08):
时钟设置的CKCON:一般用不用设置?
CKCON2用不用设?

网友A:
CKCON  复位后默认的值,就是不分频。

网友B:
你想不分频,就可以不去设置。

网友C:
CKCON2  上电默认是由烧录熔丝位决定的。

网友D:
上电后,可在软件中修改。
*XCKS0~5,是ISP、IAP操作延时设置,clk不同,这个延时不同,所以需要设置。

网友E:
根据使用情况,参照上电默认值,决定是否去设置

网友A:
CKCON是为了省电降频用的,如果系统无什么要求不用理它

网友F:
这个硬件选项OR是用U1烧录器来烧录的,软件无权修改

网友G:
软件可以在程序中修改CKCON2的值来达到双倍速的作用

网友H:
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去确认的

网友I:
参照上电默认值,决定是否去设置

网友C:
需要分频吗,部分频不用动CKCON

网友J:
这个跟硬件的设计有关系的啦

网友K:
如果不分频,可以不去设置!!!

网友L:
看需要不需要了

网友M:
我一般没有设置过

网友N:
就是看需求了啊

网友O:
我没有设置过

网友P:
看程序的需要啊

网友D:
如果不用的话 就不用设置

网友Q:
主要看需要不需要设置

网友R:
这个位段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S:
跟硬件设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T:
没有关注过这个寄存器啊

网友U:
我都是用cube的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