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检测系统

楼主(2021-09-08):
在温度检测系统中,要用到0808进行ad转换,采集到数字信号,然后把采集到的数字信号存放到一个unsigned char单元collect中,之后要转换成对应的温度,存放在一个全局变量float单元tempreture的中,并设定初始值为25,温度计算公式是:tempreture=(5/256)*collect;
此步之后我就把tempreture进行拆分运算,送到12864显示,但是显示的确是00.0

楼主:
也就是说,当初设定的值变成了0,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试试直接把collect的值赋给tempreture

网友B:
你可以在线仿真看一下,你的公式里的值 哪一个出错了

楼主:
试了下,不乘以(5/256),结果就没有错

楼主:
为什么进行tempreture=(5/256)*collect之后就会出错呢

网友C:
先验证采集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D:
就“5/256”而言,结果就是零,因为其结果被视为整数。要使其为非零,可以写成5.0/256.0。

网友E:
正解!
两个都是整形数据,应该写成 5.0/256.0----此处应该是255.0才对-----8位的最大255

网友B:
呵呵,想一起去了

网友F:
不能直接吧collect的值赋给tempreture

楼主:
好的,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多谢各位大侠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