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都有哪些方法降低软件功耗啊?

楼主(2021-09-08):
都有哪些方法降低软件功耗啊?

网友A:
软件功耗?

网友B:
用查表的方法代替实时的计算,尽量减少CPU的运算量。特别是在没有硬件浮点处理单元的MCU进行浮点处理时,直接用MCU进行浮点处理将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网友C:
将一些运算的结果预先算好,放在Flash中,用查表的方法替代实时的计算,减少CPU的运算工作量,可以有效地降低CPU的功耗。

网友D:
关外设 降低主频 进低功耗模式

网友E:
很多微处理器都有快速有效的查表指令和寻址方式,用于优化查表算法,这种处理方法在离散余弦变换和AD数据采集中能够了带来可观的效率提升。

网友F:
对于不可避免的实时计算,应注意计算的精度,算到精度够了就应立即结束,避免“过度”的计算。

网友A:
在精度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简单函数代替复杂函作近似运算,也是减少功耗的有效方法。。

网友G:
尽量使用字符型的8位数据代替16位的整型数据。

网友A:
尽量使用分数运算而避免浮点运算

网友H:
可以用移位运算代替乘除运算。

网友I:
采用MCU计算乘除也是非常耗时的,如果采用左移和右移的办法来实现乘除法运算,将会减少运算时间,注意,除法的移位计算只能针对除数比较特殊的情况。

网友J:
数字信号处理中的运算,采用FFT和快速卷积等,可以节省大量运算时间。

网友K:
一个程序使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方式,对于很多应用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在软件低功耗设计特性上却相差甚远。

网友J:
采用定时器,在程序中可以采用软件延时,但是,如果系统的定时器资源充裕,在需要定时的场合,最好采用硬件定时器,当定时器到定时后,向MCU发出中断请求信号。

网友L:
你是说执行的次数吗?使用汇编语言还可以的。

网友M:
将运算的结果预先算好,放在Flash中,尽量减少CPU的运算工作量

网友N:
软件功耗,软件有什么功耗呢?

网友I:
尽量降低器件的工作频率。。。。

网友L:
从MCU选型开始

网友O:
IO为高电平是上拉电阻不费电

网友J:
明显降低器件的用电电压

网友B:
尽量降低器件的工作频率

网友P:
睡眠模式和掉电模式能够大大的降低MCU的工作电流

网友Q:
这得是多复杂的程序和对功耗要求多高的产品,才会考虑到软件部分带来的功耗影响

网友R:
如果这方面优化能有明显效果的,那些品牌厂家应该会有专门的测试文档方面提供的吧

网友S:
关闭MCU内部不用的资源

网友N:
让单片机进入睡眠

网友I:
选用低功耗的MCU

网友B:
将外围电路不使用的时候尽量关断

网友P:
可以在空闲时进入空闲或者掉电状态。

网友T:
开始选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选择低功耗的MCU

网友U:
下拉电流的时候却也有不小的功耗产生

网友V:
超低电压可以满足工作,但是有可以节约资源。

网友H:
降低MCU的工作频率自然耗电也就下来了

网友S:
充分的利用MCU的中断功能让MCU周期性的工作

网友A:
大多数资源都可以在不用的时候用软件关闭

网友U:
了降低单片机的功耗,使其更为节能,可以为其加上休眠模式。

网友W:
将MCU空闲时设置到睡眠状态。

网友I:
不要让其耗电

网友F:
使用低功耗MCU
优化控制流程、算法

网友X:
看想要降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M:
硬件软件都可以

网友Y:
关掉外设  不用的掉电

网友F:
硬件 软件 都可以啊

网友X:
比如 关掉不用的外设

网友Z:
楼主的理想功耗是多少啊

网友AA:
时钟啊 io口啊 都要设置

网友AB:
楼主预计想用什么系列的呢

网友AC:
不用的都关掉

网友AD:
可以降低工作频率

网友AE:
改变运算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