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的持久期

楼主(2021-09-08):
MA86E/L508 规格书上写到内置 Flash  的持久期是100写周期, 我对同一地址进行IAP读写测试的时候发现超一万次了数据还可以进行擦写。

网友A:
flash寿命一般是10万次,当然这个是留有余量的

网友B:
你怎么测的啊

楼主:
用串口软件每隔50ms对单片机发送一次写读命令。

楼主:
是芯片的资料有所保留还是我的测试办法有问题?

网友C:
芯片可重複寫入次數的測試是屬於破壞性測試,有一定的測試方式

网友D:
規格書上的寫入次數是出廠新品的芯片可以寫入的保證次數

网友E:
嗯,使用超過保證的寫入次數,不代表每個芯片每個批次都是如此

网友F:
是的,使用超過寫入次數,用戶只能自行控管芯片Flash資料的可靠度,芯片廠家不擔保。

网友F:
我实测过89/ MA805系列的读写,都有10万次以上,但笙泉规格书都只有2万次

网友G:
笙泉很保守,2万次是台积电(TSMC)保证的

网友H:
规格书上写的次数是保守的保证次数,实际测试的个体有可能会永远大于这个值。

网友I:
4M-128M nor Flash,领导们欢迎骚扰

网友J:
这个是有严格测试标准的,电源高低和温度范围都有影响,你在常温和标称电压下读写次数会远超标称次数的,而且你只读写了少量字节,不能代表整体的寿命。记得二十年前测试E2POM寿命时,把5V的器件加压到接近6V温度60度,标称100万次的器件一般从200万次左右开始出现坏位,等所有位都坏至少要到600万次左右,注意我只测试了16字节,如果全片测试肯定有更坚强的位出现。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测试,懂的人自然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4M-128M nor Flash,领导们欢迎骚扰

骚扰一下,有8个IO的吗?

网友K:
flash的寿命主要是指擦写次数

网友A:
flash寿命主要受擦写次数影响,数据本身存储在flash里面不丢失的时间是很长的。

网友I(2021-10-09):
引用 网友J:
骚扰一下,有8个IO的吗?

领导,没有8IO的。最多只有4个IO的。

@NJZR :一般都是4IO的比较少8IO。两颗并行成本可能也差不多。
MX家有,不过当使用8IO时总线速度被限制在几M的水平,从速度上看还是换汤不换药,实践中我都是用两片4IO芯片并行工作的,所以看见您宣传FLASH就随口问一句

网友L:
2万次左右,就坏掉了,亲自测试过,就对一个地址读写读写然后计数。

网友M:
100写周期?

网友A:
100写周期什么意思?

网友A:
flash的擦写寿命是10万次

网友N(2021-11-11):
你是指数据有效期还是擦写寿命?

网友O:
FLASH的擦写寿命一般是1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