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各位大神,BOOTLOADER程序中不能用中断吗?

楼主(2021-09-09):
由于协议里面用到好几个定时,使用定时器中断后发现和应用程序中断有冲突,各位大神BOOTLOADER不能用中断的吗?如果能用的话,需要怎么改进呢~~

网友A:
要看芯片呀,多数是可以的,内部会重新映射

网友B:
建议快速看一下:
使用MCC的16位Bootloader:

https://mu.microchip.com/16-bit-bootloaders-using-mcc-device-side-btl2-sc
本课程将重点介绍如何使用MPLAB® X IDE和MPLAB代码配置器(MCC)为PIC24/dsPIC33器件生成16位bootloader程序,并将其合并到应用程序中。本课程将涵盖bootloader程序的基础知识,16位bootloader程序内存映射,中断重定向,验证方法,bootloader程序和应用程序之间的切换。本课程还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MCC的bootloader模块创建完整的bootloader程序和应用程序,以及如何将应用程序代码下载到设备中。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18F45k80,boot里面开了中断,然后使用
    asm ("psect  intcode,global,reloc=2,class=CODE,delta=1");
    asm ("GOTO " str(NEW_INTERRUPT_VECTOR_HIGH));
    asm ("psect  intcodelo,global,reloc=2,class=CODE,delta=1");
    asm ("GOTO " str(NEW_INTERRUPT_VECTOR_LOW));
报错误:
:0:: error: (596) segment "intcode" (8-875) overlaps segment "intcodelo" (18-1F)

网友C:
中断入口只有一个,小心区分一下bootloader和application,你的代码如何区分的呐?否则会进入同一个中断里面,就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18F45k80,boot里面开了中断,然后使用
    asm ("psect  intcode,global,reloc=2,class ...

感觉你这是中断映射的问题呀,关键你描述有问题呀,中断哪里都可以用, 你这个估计是中断向量表映射的问题,你去查看下相关的手册

网友E:
进入主程序前,关中断清标志,主程序调好中断向量, 清除好标志,才能开中断. 否则主程序还没跑起来就进中断, 向量不对就飞了.

网友F:
当然可以用了,理论上BOOT可以使用所有的外设资源,
APP初始化需要考虑被BOOT使用的外设的寄存器值被改变了,初始化的时候要完整的初始化
另外如果没有重新映射功能,需要软件处理中断源,是BOOT中断还是APP中断,一般通过位变量判断就可以实现,这个位变量必须是BOOT与APP共享的

网友G:
这么说吧,需要的时候,bootloader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功能系统,完成一些复杂的工作。限制仅仅是bl的代码体积。
你想要的话,bl可以完成各种压缩算法啊,格式化算法啊什么的

网友H:
我的下意识是bootloader不要用中断, uboot有中断吗,应该全是查询方式实现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18F45k80,boot里面开了中断,然后使用
    asm ("psect  intcode,global,reloc=2,class ...

你好,你的bootloader能用了吗?我使用这个跳转,总是错误

网友J(2022-06-1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18F45k80,boot里面开了中断,然后使用
    asm ("psect  intcode,global,reloc=2,class ...

hello,问题解决了吗?app使用了中断就会复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