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和汇编语言在开发单片机时各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
汇编语言是一种用文字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符号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其主要优点是占用资源少、程序执行效率高。但是不同的CPU,其汇编语言可能有所差异,所以不易移植。

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语言。其优点是可读性好,移植容易,是普遍使用的一种计算机语言。缺点是占用资源较多,执行效率没有汇编高。
对嵌入式,C语言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私信,或者加QQ:3228748022
                                                                   微信:a17727659303

网友A(2021-09-09):
怎样收费?

网友B:
招生广告

网友C:
C是大部队,汇编是特种部队,一般推荐只在最核心的地方采用汇编,一般常见的编译器都支持在C中嵌入汇编,就是用伪指令直接调用汇编.除非是你做启动代码,或RTOS等的切换,用这种方式足够了.C主要是它是一个通用语言,所以有的芯片支持的特殊机器指令没办法一一对应,嵌入汇编就可以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