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70 定时器初始化后直接进入中断

楼主(2021-09-09):
给的示例初始化一启动timer就立马进中断,后来发现是因为库函数TIM_Base_SetConfig里执行了TIMx->EGR = TIM_EGR_UG;
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写?还以为定时配置错了

网友A:
这是因为定时器里面有些寄存器具有预装功能,初始化为了让数据立即生效就软件产生个更新事件 让数据立即生效,同时也就触发了更新事件。这时为了
避免一使能定时器中断就进入更新中断,我们可以在使能定时器更新中断之前对更新事件标志做个清零即可,比如 __HAL_TIM_CLEAR_IT(htim, TIM_IT_UPDATE);

网友B:
这个标志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C:
预装功能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D:
如果不初始化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E:
需要手动清零吗

网友F:
每个系列的芯片都有预装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