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跑飞了

楼主(2021-09-09):
用的STM8S003F3 编译没问题 然后一运行就跑飞,显示3004错误 comm time out  上网查了下把debug设置成none,用了TIM2_CH1做PWM 设置了Option byte AFR0 还是跑飞了

网友A:
我记得STM8S总是跑飞,很多问题原因,之前遇到过中断死跑飞,优化程序也会跑飞

网友B:
是仿真的时候运行出现的还是全速运行也会出现?还有一点,程序编译没问题只能代表代码语法没有出错,并不能代表你的程序就没问题。

网友C:
每次都是相同的位置吗

网友D:
看一下供电如何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跑飞的啊

网友F:
能确定是在什么位置跑飞的吗

网友G:
应该是超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