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最近用STM32L053做项目,功能都做完了,现在调试功耗,有...

楼主(2021-09-09):
最近用STM32L053做项目,功能都做完了,现在调试功耗,有几个疑问请教一下大家
        HAL_SuspendTick();     //挂起(暂停)系统时钟中断
//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执行该语句后功耗1.77ma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电源管理使能,没用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0.75ma  WFI任意中断唤醒  WFE唤醒事件
        HAL_ResumeTick();           // /* 恢复系统时钟中断 */

执行这个进入STOP模式后,测试功耗还有749uA,这个肯定不对,感觉这里没有把系统时钟变小,请教一下低功耗如何处理?系统时钟不需要我们自己设置吗?执行HAL_PWR_EnterSTOPMode自动帮我们设置了?我找了一些例程都没发现设置系统时钟。。。哈哈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引脚,尤其是外部引脚连接,看看有没有可能漏电的地方。 官方的例程是基于官方的样板,很多样板例如NUCLEO外部没什么电路,所以IO处理比较简单,所测试的功耗就是芯片手册上的功耗值。

网友B:
进行低功耗前无须对系统时钟额外处理。你确认下 到底进了低功耗状态没有,不要的外设记得将时钟关闭。另外 逐个确认下各个GPIO脚的配置情况。一般来讲,进入低功耗前将各个管脚可以配置为analog模式,或者结合具体电路将管脚电平要固定下来并以不产生额外功耗为原则,避免有浮空输入脚。

网友C:
楼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比如外设有上拉、下来、LED等等都会有影响,还有其他的外设器件,如果单纯测试MCU的话,只留最小核心电路进行测试。

网友D:
你测试有问题,
这个电压基本上跟接地差不多,不知道你这是测试的哪里

网友E:
查看一下哪里有漏电流

网友F:
主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部分耗电比较大

网友G:
外设用的都是什么啊

网友H:
不用的都要关掉

网友I:
analog模式是什么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