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3VIH6 usart dma闲时中断无法获取数据

楼主(2021-09-09):
STM32H743VIH6 usart dma闲时中断无法获取数据。之前一直认为我代码写错了,但 是后来。我用STM32CUBE 又做了一工程,只是串口空闲中断,两块板不同,一块是STM32H743VIH6,一块 是STM32H743VIT6。代码一样,前者是用串口8,后者是用串口2,晶振频率不同,但是串口的时钟频率我都调到都是120MHZ。其它的设置也一样,结果前者依然读不到数据,后者就可以。 我还一度找了STM32H743的官司勘误手册对照了发现DMA_SxCR_TRBUFF要使能,我看了STM32Cube FW_H7 V1.9.0中的stm32h7xx_hal_dma.c,已经在HAL_DMA_Init函数中使能了。 registerValue |= DMA_SxCR_TRBUFF; 同时我可以确定的是我的STM32H743VIH6与STM32H743VIT6都是V版的。芯片上有印。
我一度怀疑STM32H743VIH6的芯片是不是坏了,但是我用他做SPI 与I2C读诹传感器数据时是正常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B:
在两块板上比较测试下,STM32H743VIH6和TM32H743VIT6除了封装有差异而已,其它芯片特性及功能一样的。如果一块OK,一块异常,重点
比较下硬件线路及电源方面,重点核对下管脚。

网友C:
使能外部中断了吗

网友D:
两个板子的现象是一样的吗

网友E:
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F:
管脚是兼容的吗

网友G:
查看一下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