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LWIP 无操作系统 数据收发问题

楼主(2021-09-09):
使用STM32CubeMAX 创建的LWIP工程(TCP Server),裸机,无操作系统,可以ping通,也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但是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描述如下:
     在while循环中“MX_LWIP_Process();‘添加这个函数,函数内部如下所示:
void MX_LWIP_Process(void)
{
/* USER CODE BEGIN 4_1 */
/* USER CODE END 4_1 */
  ethernetif_input(&gnetif);

/* USER CODE BEGIN 4_2 */
/* USER CODE END 4_2 */
  /* Handle timeouts */
  sys_check_timeouts();

/* USER CODE BEGIN 4_3 */
/* USER CODE END 4_3 */
}

而函数”ethernetif_input(&gnetif);“仅是处理的接收数据过程,那么,数据是如何发送的呢?在用TCP工具时,发送的同时也接收到了数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建议把工程传上来,肯定有发送的,需要代码分析

网友B:
你可以看看 ethernet_output(), netif->linkoutput(),HAL_ETH_TransmitFrame(),这些函数,慢慢顺藤摸瓜展开来研究,另外,例程里还用到了专用DMA。

网友C:
我用cube就从来没设置成功过网络

网友D:
Lwip TCP接收回调函数,这个函数中可得到收到的数据,例程中会将收到的数据在发送出去,把接收回调函数中的发送函数注释掉就可以了。TCP数据发送可使用tcp_write()函数。

网友E:
跟有米有操作系统没关系吧

网友F:
这个我还没有调试成功过

网友G:
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H:
我觉得以太网不好调试

网友I:
可以监控一下缓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