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431CBU6如何设置IO口的方向?

楼主(2021-09-09):
我在使用STM32G431CBU6时,需要使用两个IO口模拟I2C通信,需要像F103系列一样如下设置io口方向:
#define MPU_SDA_IN()  {GPIOA->CRL&=0XFFFF0FFF;GPIOA->CRL|=8<<12;}
#define MPU_SDA_OUT() {GPIOA->CRL&=0XFFFF0FFF;GPIOA->CRL|=3<<12;}

但是出现报错CRL,我顺势查找了stm32g4xx.h文件,与stm32f1xx.h文件对比,发现g确实没有CRL,CRH的寄存器字段,所以不知该如何像F103一样配置IO口方向?
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从手册上看,可以改变寄存器的某些位,如附图所示。 没有直接对应的函数或定义,自己对寄存器操作也行。

网友B:
如果不是特别喜好寄存器操作,建议使用Cubemx进行配置。这里涉及到2个寄存器,它们是GPIOx_MODER和GPIOx_OTYPER。至于是否使用内部上下拉电阻,还涉及到GPIOx_PUPDR寄存器,你稍微看看相关内容。

网友C:
用寄存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不需要修改io方向,将io初始化为开漏输出即可。

网友D:
设置寄存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E:
可以按照五楼的试试看

网友F:
用cube来设置啊

网友G:
一直搞不清楚io的方式

网友H:
本身有内部的上拉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