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15x, 内部温度传感器标定系数全为0

楼主(2021-09-09):
使用ADC的通道16, 17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和参考电压,从芯片地址0x1FF80078开始读出TS_CAL1, TS_CAL2,VREFINT_CAL的出厂标定值,结果全为0。这个是只读的,出厂标定好的,为什么全为0了。

网友A:
用官方工具读,上一批正常的数据

这一批的异常的芯片数据

官方手册 上资料

网友B:
你是通过ADC外设读取的吗?先确认这块能正常工作了。至于这几个数据,我们直接通过其它工具,比如STLINK Utility或STM32CubeProgrammer即可读取预存的标定值。不应该为全0的。

网友A:
会不会因为芯片水货的原因

网友C:
楼主的货源可靠吗

网友D:
难道是芯片质量的问题

网友E:
读错寄存器了吧

网友F:
没有使用过内部的温度检测

网友G:
怎么知道出厂标定值是多少啊

网友H(2023-04-12):
你应该是从CAT.1,CAT.2的器件换成CAT.3 CAT.4的器件了。地址+0x80就可以了。
芯片地址0x1FF80078开始读出TS_CAL1, TS_CAL2,VREFINT_CAL的出厂标定>>>>>>>>>>>>>>>
芯片地址0x1FF800F8开始读出TS_CAL1, TS_CAL2,VREFINT_CAL的出厂标定值 就对了。

网友I:
估计是芯片质量的问题

网友J:
看一下读取功能正常工作不

网友K(2023-06-08):
用官方工具读,上一批正常的数据

网友L:
你是通过ADC外设读取的吗?

网友M:
至于这几个数据,我们直接通过其它工具,比如STLINK Utility或STM32CubeProgrammer即可读取预存的标定值。不应该为全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