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作为蓝牙主机必须接外部32.768K晶振吗,可不可用内部LSI

楼主(2021-09-09):
CH579作为蓝牙主机必须接外部32.768K晶振吗,可不可用内部LSI

网友A:
可以的,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楼主:
#ifndef CLK_OSC32K
#define CLK_OSC32K                                                                        0
// 该项请勿在此修改,必须在工程配置里的预处理中修改,如包含主机角色必须使用外部32K

楼主:
实测:去掉外部32K晶振,并将此处定义0改为1,连接从机总是失败。

楼主:
在配置中定义CLK_OSC32K即可

网友B:
蓝牙对实时性要求较高,蓝牙协议栈中的TMOS系统的时钟来源为RTC,即低频32.768K晶振。
CH579蓝牙做从机时,时间锚定由主机提供,使用内部32.768K可以满足蓝牙连接通信的要求;
CH579蓝牙做主机时,此时需要严格遵循蓝牙连接时交互的连接间隔等信息,对时间要求严格,必须使用外部32.768K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对实时性要求较高,蓝牙协议栈中的TMOS系统的时钟来源为RTC,即低频32.768K晶振。
CH579蓝牙做从机时, ...

了解了,感谢。主机使用内部32K时钟也能正常通讯,没做复杂应用,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C:
试试不就行了,可以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不就行了,可以是可以的,

这个要小心,以前其他芯片遇到过遇到过,低频时钟不准导致蓝牙协议栈挂掉,现象是随机的因为不准的程度是随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小心,以前其他芯片遇到过遇到过,低频时钟不准导致蓝牙协议栈挂掉,现象是随机的因为不准的程度是 ...

额,还有这个坑,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