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5G传输信息量那么大,怎么才能省电?

楼主(2021-09-09):
5g, AC

5G传输信息量那么大,怎么才能省电?

网友A:
无线上就要考虑定向传输了,将信号带压缩到用户的活动区域。

网友B:
光看图片了,没看出省电

网友C:
这个图片有点梗

网友D:
图文并茂,楼主威武

网友E:
5G耗电大是大在处理芯片功耗和发射时候的天线发射效率。dcdc还是ldo,不是关键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5G耗电大是大在处理芯片功耗和发射时候的天线发射效率。dcdc还是ldo,不是关键因素。 ...

确实如何降低功耗是关键,不过供电系统也很重要,这个是关于电源的纯科普,大婶见笑了。

网友F(2025-09-22):
5G 传输可通过多种方式省电。终端侧可采用连接态非连续接收 C-DRX、节能唤醒信号 WUS 等时域节能技术,利用 BWP 技术灵活切换带宽的频域节能技术,以及降低最大 MIMO 层数的空域节能技术。网络侧则可通过小区级 DTX/DRX、辅载波 SSB-less 功能、优化 CSI 测量上报等方式实现节能。

网友G:
5G 传输可通过多种技术省电。终端侧采用连接态非连续接收 C-DRX、节能唤醒信号 WUS 等技术,减少不必要的监听和测量。频域上利用 BWP 技术,根据业务需求灵活切换带宽,降低功耗。还可采用自适应省电模式 APS,根据网络流量和设备使用情况自动调整工作模式。

网友H:
省电的关键在于提高能效。例如,通过使用更先进的编码技术减少数据传输错误,或者在用户活动较少的时段降低基站的运行功率。

网友I:
确实,5G设备在设计时会考虑到能效问题。通过动态调整发射功率和休眠模式,可以在不传输数据时减少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