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辉芒微8位单片机FT61F145无法使用非默认的串口功能

楼主(2021-09-09):
辉芒微8位单片机FT61F145无法使用非默认的串口功能(重映射其他引脚)

我使用了PB6作为串口接收, PA2作为串口发送;
文档配置要求如图:

官方给的案例代码配置的是PA6、PA7引脚,我测试没问题,

我自己修改官方案例的代码如下:

结果是:重映射后的串口功能无法实现。
各位大佬,能否告知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刚用了FT61F143的,脉宽捕获、UART、PWM全用的例程上的引脚,没敢改寄存器配置,改了之后总是有问题没调好,问技术也没结果,实在不行就改引脚吧

网友B:
找下代理商给你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A:
话说楼主你的IO初始化是不是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你的IO初始化是不是没弄好?

我都仔仔细细检查很多遍了,这个没问题,我也是根据串口案例去修改的,改动地方尽可能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下代理商给你技术支持看看

淘宝上买的,没有技术服务,找了一些代理商   人家是必须得从他那拿货才给解决。刚测试就有问题,谁还敢去拿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用了FT61F143的,脉宽捕获、UART、PWM全用的例程上的引脚,没敢改寄存器配置,改了之后总是有问题没调好 ...

如果不能按照使用说明去修改使用,那么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能按照使用说明去修改使用,那么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我是图省事才这么干的,它既然敢出这颗IC,这点功能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然我有这变化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图省事才这么干的,它既然敢出这颗IC,这点功能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然我有这变化又如何? ...

秒啊!

网友C:
楼主,自己截图的RX/TX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截图的RX/TX搞反了!!

你且看这里,人家说了RX和TX可以互换的,可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