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引起的显示器烧毁

楼主(2021-09-09):
设备里面有一个明纬的24V电源,输出负极没有和外壳直接相连,而是通过1M电阻+电容的方式连接,上电后发现负极和外壳之间存在24V压差,直接导致接在设备上的显示器HDMI烧毁,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解法没问题吧,输出负极本来就不接外壳。

网友B:
显示器中的金属罩板、HDMI电缆的屏蔽层等都是接地的,电源当然也得接地,否则不可能正常供电工作。而设备外壳与显示器的地应该无关,单点通过RC接入系统地。所以楼主遇到的情况,要么是接线有误,要么是哪里存在短路所致。因具体信息不足,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