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专区] HK32F103的DMA+UART例程

楼主(2021-09-09):
#技术资源#  这是HK32F103的DMA+UART例程,需要时可以参考。

LSD5_DMA-USART1(TxRx)_2.zip

网友A:
直接收发,串口怎么接收?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收发,串口怎么接收?中断吗?

USAR1Rx结合DMA1Channel5,USAR1Tx结合DMA1Channel4进行收发的,都使能了DMA的中断,你跑下就知道了。

网友B(2021-10-13):
恩,主要学习DMA,感谢

网友C:
这不是SMT32的例程吗?

网友D:
看来hk和ST个互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有移植fifo的程序吗?

网友F:
不太习惯用DMA。

网友G:
还是开启中断吧。

网友H:
DMA+UART可以更改长度吗

网友I:
循环发送数据的时候有用。

网友J:
串口中断搞起来。

网友K:
HK32F103有多大缓存?

网友L:
串口波特率可以配置到3M 吗

USART1 接口通信速率可达 4.5 Mbit/s,USART2/3 接口通信速率可达 2.25 Mbit/s。

网友M:
HK32F103跟stm32f103兼容吧

对

网友N:
学习一下DMA+UART例程。

网友O:
DMA不错,可以节省MCU的资源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DMA很好用

网友Q:
挺好的,串口用的比较多,而且常用 值得参考和学习

网友R:
航顺的MCU好像直接能兼容ST的

网友S:
航顺的MCU真心不错,之前用过,可以直接替代呢

网友T:
航顺的直接兼容ST,代码基本上不用改动的

网友U:
航顺早期的F1 USB部分不能兼容ST 当时就翻车了

网友V:
航顺挺好用的,我挺喜欢这个芯片

网友O:
这个DMA是不定长的吗?

网友W:
支持一波楼主,挺不错的,还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资源

网友X:
航顺有啥BUG么?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到时候,避避坑

网友Y:
学一学,产品设计中使用串口的频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Z:
这个分享的非常好,值得参考

网友AA:
DMA非常好用,如果应用代码方面非常占资源的话,使用DMA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B:
航顺真不错,现在估计不咋缺货了吧

网友AC:
DMA真的非常常用了 很好的一个资源

网友AD: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AE(2021-11-16):
四个函数调用也都没有申明

网友AF:
请问有试过HAL库的DMA+UART+IDLE中断吗,感觉相对于STM32F103获取数据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请问有试过HAL库的DMA+UART+IDLE中断吗,感觉相对于STM32F103获取数据不完整

USART IDLE 中断与 S**TM32F103 的区别
问题描述:配置了 IDLE 中断,芯片上电后会立刻进入 IDLE 中断,S**TM32F103 配置了 IDLE
中断,上电后在第一次数据来之前不会进入 IDLE 中断。
根本原因:设计不同,
解决方案:在 RXNE 中断后再打开 IDLE 中断。

有设计差异,你按这个改下看看。

网友AG(2022-03-03):
DMA太棒了

网友AH:
是不定长的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是不定长的接收吗?

固定长度的。不定长的可以结合idle中断实现。

网友AI:
可以判断一帧数据吗

网友AJ:
有的时候开启了dma,会卡死

网友AK:
使用dma中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使用dma中断了吗

用了 你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AL(2022-06-06):
DMA和fifo可以匹配吗?

网友AM:
DMA+UART可以循环存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L:
DMA和fifo可以匹配吗?

一般用DMA就不用FIFO,用FIFO就不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M:
DMA+UART可以循环存储吗?

可以的,该循环功能由DMA_CCRx.CIR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