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21-09-09):
怎么用分立元件搭建5V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A:

一般都是用一个稳压管与100R电阻串联接在5V电压二端,然后从电阻二端取电压信号去关断控制IC,稳压管取值决定你的保护电压点。

网友B:
用tvs加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