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微弱光信号放大电路解析,求助!!!!!!!

楼主(2021-09-09):
上图为,微弱光信号二级放大电路,图中PD为光电二极管S12915,我这里有3个问题不是很理解,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啦
1.R13,R14都为10K电阻,在这里接运放的2个输入端,在这里主要起什么作用?我看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都不需要加这个电阻的。如图1.简单的跨阻放大器电路
2.R16,R15和C12这部分电阻主要起什么作用?
3.R2和C2构成的滤波器 ,其阻值和容值该怎么选择?

网友A:
1,如果光二极管是外部接入,R13是作为esd保护用,r14和13匹配。如果不是,就是老设计搬过来的电路,现在不用接。2,单电源自提升偏置,让运放工作在工作区。下图是双电源。

光二极管是外部接入的传感器,不是内置的。 还有你指的下图是双电源 说的是简单跨阻放大器电路吗?

网友B:
噪声增益比图1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差动的增益较高。(Cg/Cf)不等于(Rf/Rg)时只是滤高频的效果変差。
原图中运放输入端串联电阻,只在光二极管 ...

为啥是差动放大?不理解,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D:
是为了稳定,这样操作,大幅度降低反馈环路的滞后电容,(从反相端看出来是Cd与下拉电容的串联,如Cd是1000PF与10PF串联,总电容相当于10PF,至于下拉电阻是考量带宽及直流精度)以上是优点。

网友E:
1.R13和R14应该是限流电阻,长传输线时
2.R15和R16应该是提高运放输入端共模电压,单电源供电如果运放输入不是轨到轨会产生失真
3.R2和C2组成低通滤波器,依据光电二极管驱动频率